单片机开发板哪里接线或者跳线帽没接好?

楼主(2023-12-20):
求大家帮小白看看
想试试开发板的程序,连接好了dht11的走线,但是程序烧录不进去

楼主:
初步判断应该是接线的问题,但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楼主:
接线如图rt

楼主:
报错如图rt

网友A:
这是普中的A2开发板,烧录程序时只需要在USB-B口插入一根对应的数据线,然后用普中的ISP软件下载程序即可。如果还无法烧写,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导致识别不到端口

网友B:
1. 选错com口,一般外加com口号是com3
2. LCD602插反了

网友C:
我的最小系统是RXD和TXD必须反接,否则烧录不进去,不知道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