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输入DC12伏,DC5伏,太阳能板充电方案

楼主(2023-12-20):
之前发过贴,制作太阳能充电宝,在多多上看到一款充电板,支持5伏,12伏输入,5伏输出,电量显示,于是买了几个充电接口,做好之后,可以充电,可以放电,缺点就是慢,充电慢,放电也慢,决定放弃,又在网上看到一款全协议快充充电主板,想请教各位,如何接入DC12伏和不稳定的太阳能电压。

网友A:
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说过了,重点是你的太阳能电池板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并不是你什么快充不快充的问题,你就是换100W的快充都没有用的
你用你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充三天都不一定能充满你那10000mA的电池的,再加上没有MPPT,说不定一个星期都不一定能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说过了,重点是你的太阳能电池板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并不是你什么快充不快充的问题,你就是 ...

是,太阳能充电只能救急,太慢了,但是充电头充电也慢,这就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太阳能充电只能救急,太慢了,但是充电头充电也慢,这就受不了。

如果是用充电器进行充电,首先,你的充电器要有快充的功能,而且充电协议要跟你买的充电板是一样的协议,这样,才能实现快充
这一点很好理解,你用魅族的充电头去充一加的手机,就不一定能百分百的快充
还有就是,你的电池一定得是正规的,不然容易鼓包,22.5W的快充,电流有5A以上,理论上10000mAh的电池是可以用10A充电的,但根据我用了几个4500mAh的电池来看,3A的充电电流都容易鼓包,但容量却是足够的
有条件的,直接用松下的21700或者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充电器进行充电,首先,你的充电器要有快充的功能,而且充电协议要跟你买的充电板是一样的协议,这样 ...

感谢老师

网友B:
看楼主的充电板像是要报废的样子,有测试过最大输出功率多少吗?

网友C:
太阳能板功率至少30w,用12v12ah蓄电池,控制器输出接个车载快充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充电板像是要报废的样子,有测试过最大输出功率多少吗?

没有,板子是新的,感觉板子设计的不太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功率至少30w,用12v12ah蓄电池,控制器输出接个车载快充头即可。

太大了,不太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