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电阻怎么算?

楼主(2023-12-21):
一个迟滞比较器,上下门限的电压VA1,VA2是已知的,那么图中的三个电阻R1、R2、R3该怎么算?根据两个门限电压只能列出两个等式,三个电阻怎么算呢?

迟滞比较器

迟滞比较器

网友A:
R1或者R2随便取个1~100k之间的值,然后就能算出来了。如果小于1k那么电流太大输出可能带不动,如果大于100k那么回路中电流太小,比较器本身的Vos、Ibias等参数会加大误差,抗干扰能力也不行。R3可以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或者R2随便取个1~100k之间的值,然后就能算出来了。如果小于1k那么电流太大输出可能带不动,如果大于100k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或者R2随便取个1~100k之间的值,然后就能算出来了。如果小于1k那么电流太大输出可能带不动,如果大于100k ...

还有一种,输出带上拉电阻的,大佬再提示一下,电阻怎么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输出带上拉电阻的,大佬再提示一下,电阻怎么算,谢谢了!

1k就行了。

393/339输出电流20mA吧?1k电阻Vcc=5V电流是5mA刚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就行了。

393/339输出电流20mA吧?1k电阻Vcc=5V电流是5mA刚好合适。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