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数码管字模可以下载,数码管带小数点的,想做艺术字体,不想小数点单独...

楼主(2023-12-21):
有没有类似数码管字模可以下载,数码管带小数点的,想做艺术字体,不想小数点单独占用一位。

网友A:
数码管没有你要的功能,要显示艺术字体需要液晶屏。

网友B:
我好像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使用数码管的字体,但是又不希望小数点占用一位。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字体,需要自己建字模。

网友C:
数码管是预制字体笔段式显示器,想省一个IO口可以不接DP脚,市场也有售不带小数点的数码管。数码管是专为显示阿拉伯数字设计,可以勉强显示部分英文字母。想显示艺术字体就有点想多了。不差钱的话可以定制,也可以用16*16点阵屏,字体就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使用数码管的字体,但是又不希望小数点占用一位。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字体,需要自 ...

是的,看来需要用PS自己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是预制字体笔段式显示器,想省一个IO口可以不接DP脚,市场也有售不带小数点的数码管。数码管是专为显 ...

我估计没说清楚,字体是放在液晶里面使用的,不是驱动数码管的。

网友D:
你百度搜一下“LCD.ttf”,应该是你说的东东。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字体文件,我以前有见过还不错的。

网友E:
是这个图片上的文字字体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找的是0-9不带小数点和带小数点的数码管字模,不带小数点的字母好找,带小数点的字幕找起来就比较苦难了,不找了,自己PS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