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驱动上管工作不正常,会是外围电路导致的吗?

楼主(2023-12-21):
我使用的是ir2113s半桥芯片,原理图如图:
用示波器看ho和lo的波形,发现没给mos管供电之前芯片输出的波形是正常的pwm波,而在管子上电后,上管波形就乱了

12v没上

12v没上

12V没上之前

12v上了后

12v上了后

mos管供电上了之后

实测只有上管工作不正常,下管应该是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会是外围电路导致的吗?

网友A:
测下bootstrap电压,正常值是12*2=24V,也就是你的HO电压上限,现在明显电源都不对,驱动信号能对就奇怪了。

网友B:
要接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bootstrap电压,正常值是12*2=24V,也就是你的HO电压上限,现在明显电源都不对,驱动信号能对就奇怪了 ...

测试了,充电电压确实上不去,但是用万用表测充电电路的各个地方都有12V,什么因素会导致充不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充电电压确实上不去,但是用万用表测充电电路的各个地方都有12V,什么因素会导致充不上呢?

有可能是静态bootstrap不充电,但是动态运转起来,bs电压应该是持续上升到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