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用锁存器来节约引脚,但还是不够用

楼主:
C51的单片机用了锁存器来节约引脚,但是引脚还是不够用,还可以用什么办法呀

网友A(2023-12-21):
用啥单片机?接了啥外设?

网友B:
具体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有些引脚是可以复用的,或者通过片选的方式选择外部电路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只有先把外接电路规划好,才好编写程序去控制

网友C:
换64脚的MCU

网友D:
用STC的单片机,选那种多的

网友E:
输入用74HC165,输出用74HC595扩多少都EASY啊

网友F:
除非有特殊要求,比如电压电流是单片机无法输出的。现在单片机太便宜了,用芯片扩展IO口都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G:
在论坛曾经看过有人提问8个IO可以组成64按键的书上答案的照片,不过我还没看到过8个IO组成的64按键电路图,真是孤陋寡闻了。至于锁存器扩展是很常见的通常是无限的,未知需要多少扩展。

网友H:
锁存器有很多种型号,具体把原理图和程序发上来。

网友G:
不过我设计过4D触发器扩展到16按键,还没在单片机上使用,若能在单片机上正确使用的话则64按键按道理上说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
已经有用锁存器节约引脚了,想在加一个可以显示汉字的显示屏

网友G:
D1D14可以抽出来控制2片573

网友J:
换STC32单片机, 编译器是与C51一样的. 有60个IO口, 富裕的得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D1D14可以抽出来控制2片573

这两个口可以即控制灯又可以在外加锁存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两个口可以即控制灯又可以在外加锁存器吗

灯移动到一个锁存器去,看部分电路设计比较分散,使用锁存器这可把一些分散的集中一起,整合处理后又有可用的引脚又可以控制573,这就看设计能力了,比如8个IO口可设计16按键,也可以像某提问书上的答案是64,按道理可以是256.
当然如果看过我的32灯+按键复用的设计是可以的规避某瞬间,而且灯可以是人眼频率的,那么在频率的间隙就可以复用,看各人设计能力组织程序能力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