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设计的led为什么不显示啊?

楼主(2023-12-21):
我是初学者,这个设计的led为什么不显示啊

网友A:
部份版本的Protues LCD1602仿真不支援查忙 于是你的程序在查忙中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份版本的Protues LCD1602仿真不支援查忙 于是你的程序在查忙中死循环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

不要用查忙
改用延时
每次写命令、数据后延时40us
清屏后延时2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查忙
改用延时
每次写命令、数据后延时40us

受教,多谢。
一直不用查忙功能也正常,终于知道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