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电磁锁

楼主(2023-12-21):
求助,我用51单片机和RC522实现一个刷卡开锁功能,我刷卡后RC522识别到卡号给我P21口一个低电平,电磁锁接两个端口,为什么电磁锁开不了锁,且电磁锁只有在接VCC和GND是才能开锁,电磁锁型号是ZK-ZNS13-5v,求好心人解答。

网友A:
单片机才能输出几个mA的电流你不会去查吗?电磁锁电流有多大心里一点儿数都没有?

网友B:
没明白电磁锁接P21是如何接的,只要把P21接PNP三极管(如8550)的基极(加电阻),电磁锁串接在三极管的CE极间就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