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激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哪里有错呢,仿真一直报错

楼主(2023-12-22):
谢谢大家

网友A:
绝大多数错误在于模型错了,原理图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对于模拟电路,仿真效果不理想,你的那些变压器模型还有芯片模型都是可以仿真的吗,能画上去不一定有仿真的模型

网友C:
需要修改的地方比较多,建议找一个成熟的电路参考参考,Vcc供电,吸收,驱动,等等

网友D:
看看U6是不是没处理好?

网友E:
D10耐压不够,要大于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