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突然不能用了,电脑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楼主(2023-12-22):
芯片是geehy的apm32f103c8t6.不知道是芯片烧了,还是重新烧写固。
有大佬会重新烧写固件吗

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网友A:
用stlink升级工具重写一遍,固件分bootloader和app两部分,只要bootloader没坏就能重写。

网友B:
驱动删除了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C:
需要重新烧录下固件

网友D:
Jlink昨天出现类似问题,重启电脑后解决

网友E:
固件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