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开关控制交流220V通断问题

楼主(2023-12-22):
控制交流220V的通断。手头有一个小开关,但用电器电流大,担心烧坏开关。用继电器控制,不想额外再加ACDC电源,交流220v二极管整流后接继电器控制线圈,再用开关控制,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A:
你想要的继电器没有,但是线包电压220VAC的继电器有的是。

网友B:
“用电器电流大”你得用接触器吧,你用继电器不是更完犊子

网友C:
直接用220V线圈的继电器就可以的,基本的继电器控制电路,电流再大可以用交流接触器,和继电器用法一样的,不用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器电流大”你得用接触器吧,你用继电器不是更完犊子

小开关额定电流1A,负载电流可能大于1A,小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开关额定电流1A,负载电流可能大于1A,小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什么负载?如果是电阻性负载可以考虑继电器控制可控硅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开关额定电流1A,负载电流可能大于1A,小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还以为你十几A、几百A的大电流呢,就1A你就写清楚1A,还整个“电流大”,还以为多大呢,接触器、塑壳断路器、真空灭弧室断路器能干到几十A、几百A、上千A的电流。

就1A你整个交流220继电器,触点接主电路、小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通断就行了

网友E:
直接220供电的继电器有的

网友F:
“交流220v二极管整流后接继电器控制线圈”,整流后还得要滤波,不然你的继电器接上后可能会乱叫,且高压滤波不便宜。
“手头有一个小开关”,多小的开关?
常用的SS型1P2T的小开关,耐压或许够用,但是触点负荷很小,30V@0.3A,用在220VAC的电路上,还是感性负载,没几下触点就玩完了。
还是用个管来控制吧。

还是用这种开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开关额定电流1A,负载电流可能大于1A,小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负载电流可能大于1A”,也就是说你的电流最大也不过3a而已,还以为300a呢,就这?网上买个中间继电器的事,电压任你选,5v,9v,12v,24v,220v,交流或直流都有

网友D:
一个继电器与1只3A的开关谁的性价比高?既然是打算用开关控制,为什么不考虑换一只容量大一点的开关?简单的床头灯开关就完全可以胜任!楼主的想法有些另论。

网友H:
为什么不考虑用可控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