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PID和PWM哪一种方法更便捷?

楼主(2023-12-22):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PID是方法,PWM是手段。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能问出这种问题的,我实在是接不上话茬。

网友B:
PID和PWM是两种东西,PID是比例积分微分,是一种控制算法,在控制系统中作为控制器的运算,构成闭环控制;PWM是脉宽调制,是一种可调的输出信号,PWM的占空比可以是PID的运算输出,可以用PID调整PWM,实现闭环的电机控制、调光、调压等,将对应的参数控制在某个设定值。

网友B:
硬要说那种方便的话,PWM是直接的控制,可以开环控制,就是你给一个占空比,电机就有一个速度,但是这个速度受外界影响,如电压、负载等导致转速不恒定。将PID加入的话就可以使速度稳定,但是需要调整合适的PID参数(有3个参数)。

网友C:
好奇怪的问题,一个是算法一个是技术。。怎么能比较的

网友D:
PID算法计算结果去调节PWM占空比大小去控制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