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带通滤波器无输入时输入输出都有信号的原因

楼主(2023-12-22):
电路描述:有源带通滤波器参考的是《新概念模拟电路》中的单运放sallenkey带通滤波器电路,运放使用3.6V单电源,带通滤波器的中点电压由另一个运放提供1.65V电压,实测电压是1.8V应该不影响。
问题描述:实际运放选用的是COS724SR四运放,增益带宽是10M,只使用其中一个提供中点电压源,一个做带通运放,上电之后在输入端有个峰峰值为2.2的接近正弦波,在输出端运放1脚有个接近3.3V畸变到类似方波的信号。实际上在输入端没有接任何信号过来,焊了两块板都是这样,为了确定不是外部干扰第二块板只焊了带通的运放和中点电源部分,其它全部没焊。
所以我对这个没有输入信号确上电就会有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怎么来的很不明白,寻求指点问题所在。非常感谢!
附图为Multisim仿真和自己画的电路图

网友A:
空间干扰进来了。

楼主:
继续自己顶顶,并继续求问书上的例子是50HZ频率,电容是1uf,我改成50K的将电容缩小1000倍为1nf,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电后就有输入输出信号。还有个问题是,别人介绍说可以用FilterPro,还不会用,试了下好像用到几十K频率的运放增益带宽基本都要几十M,是不是单运放的sallenkey这种滤波器不能用在几十K频率上?

网友B:
将R32电阻改为1K,有源滤波器的放大倍数要小于、等于1,否则容易产生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R32电阻改为1K,有源滤波器的放大倍数要小于、等于1,否则容易产生震荡

多谢,我试过将电容改为书上的1uf,并没有什么用,原书中R32的阻值更大是1.9K放大倍数更大,书中例子用的是opa1611,难道是我选的运放太垃圾,就算垃圾大不了出现输出信号差点有变形,也不至于这样吧?再说有源滤波就是想实现滤波和放大,要不还不如使用阻容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