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流水灯暂停程序

楼主(2023-12-22):
求一个流水灯暂停程序,51单片机,30个流水灯,要求一个(或者两个)按键控制流水灯暂停,按下按键流水灯暂停,保留当前灯亮,再次按下继续流水,有没有大佬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里有你要的代码,自己增加流水灯数量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16581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你要的代码,自己增加流水灯数量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165812-1.html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key=P3^7;

bit sign;
bit flag;
uint count,count1;

void 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ulong num=0xfffffffe;
        P0=num;
        while (1)
        {
                if(!key)
                {
                        if(++count>10 && !sign)
                        {
                                sign=1;
                                flag=~flag;
                        }
                }
                else
                {
                        sign=0;
                        count=0;
                }

                if(++count1>500 && flag)
                {
                        count1=0;
                        num=(num<<1)+0x01;
                        if(num==0xbfffffff)
                        {
                                num=0xfffffffe;
                        }
                        P0=num;
                        P1=num>>8;
                        P2=num>>16;
                        P3=num>>24;
                }
                Delay_ms(1);
        }
}

楼主:
十分感谢!本人小白,还得努力向您学习,祝您工作顺利,事业有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你要的代码,自己增加流水灯数量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165812-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