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单片机sfr地址问题

楼主:
求问下,这个单片机定时器的地址sfr地址,为啥th0和tl0一个是8c ,一个是8a,中间隔了一个8b不用

网友A(2023-12-22):
TL1就是8B

网友B:
8b不是给TL1了吗

网友C:
8b是TL1已经用到了。

网友D:
这4个地址连起来不就是连续的吗?TL0,TL1,TH0,TH1

网友E:
8位机,寄存器设计位宽2字节,一个地址放不下,就分了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你看的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的低位,当然就是隔了1个高位字节地址咯。

网友F:
这个影响你写代码了吗?
再说并没有不用,T0/T1计数器2个各自都有高低位,不都刚好是0x8A、0x8B、0x8C、0x8D都占用了吗?只是交替了一下地址而已。

网友G:
哈,看错了,不好意思,不过也很感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