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电流相位检测电路

楼主(2023-12-22):
目的是想知道电压电流的相位谁超前谁。这样可以调整频率使得电路工作在谐振状态,达到功率最大,效率最高。这个电路应该不能检测出具体的相位差是多少吧?如果要检测出具体的相位差多少,应该要怎么改进这个电路?或者有没有更好的电路?还有,鉴相电路包括电压跟随器用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LF353、 过零比较器 LM339、 D 触发器74HC74 和异或门 74LS86------这个是90年代的电路,一堆的模拟器件,如今过了几十年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电路能够直接获取到电流和电压的相位信息?

网友A:
现在网上搞LCR电桥DIY的那么多,你就不会自己找???

网友B:
非常简单,用ADC对电压、电流采样,就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是和PSD電路有關? 相位檢測電路需要有基準電路(參照電路),作比較就能取得相位差,有從事儀器開發的相關書籍應該可以取得訊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搞LCR电桥DIY的那么多,你就不会自己找???

这个和LCR好像没关系吧  太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是和PSD電路有關? 相位檢測電路需要有基準電路(參照電路),作比較就能取得相位差,有從事儀器開發 ...

你是哪里的   怎么都是繁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用ADC对电压、电流采样,就可以计算出来。

具体怎么计算 ?ADC采集出来的只是幅值  没有相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