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4LS164并行输出时要写SBUF

楼主(2023-12-22):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是把异步串口当成同步串口来用的简洁写法,不写SBUF你写个能用的代码看看有多麻烦?

网友B:
74LS164接单片机的P30和P31引脚,可以使用同步通信方式,把8位发送数据通过SBUF移位发送出去,P31输出同步脉冲,P31串行输出8位数据
实际上就是设置童趣片机串行方式0,固定波特率输出
程序为:SCON=0;设置方式0(因默认为0,省去了),只要把数据存入SBUF,就会按方式0发送(前提条件是P30接74LS164的AB端,P31接74164的CLK端)

网友C:
SBUF是用串口硬件来实现一位一位发送的,如果不用,你也可以用两根IO线来酸酸模拟。就是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