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芯片换成52芯片 出现问题

楼主(2023-12-22):
单片机实现电子密码锁功能
这个时我尝试实现论坛上的一个大佬文档的电子密码锁,希望将其的stc15芯片换成52单片机,所以修改了部分和删除了部分,但是为什么无法重现那个大佬的功能,问题是出在哪里?如果是都有错,请问我应该如何修改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out P0
sbit lcdrs=P2^4;//液晶的RS端接P2.4口
sbit lcdrw=P2^5;//液晶的RW端接P2.5
sbit lcden=P2^6;// 液晶的EN使能端接P2.6口
sbit buzzer =P1^0;//蜂鸣器
uchar code keyvalue[]={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uint ver=0;
void beep();
void lcd_init();//初始化1602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md(char cmd);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clear();
void xianshi(void);//LCD显示函数
void right1(void);  //输入密码正确的显示函数
void wrong1(void);  //输入密码错误后的显示函数
void verify(); //验证密码
void copy(); //复制密码
void input();//输入密码
void reset();//重置密码
uchar keyscan(void);
uchar RIGHT[]="pass";
uchar WRONG[]="Password Error";
uchar SHURU[]="aaaaaaaaaa";
uchar SHUZU[]="aaaaaaaaaa";
uchar MIMA[]="000aaaaaaa";
void delayms (uint xms)     //毫秒函数定义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clear();

             while(1)
        { P1=0x0f;

                if((P1&0x0f)!=0x0f)
                { delayms(15);
                        if((P1&0x0f)!=0x0f)
                        { lcd_clear();
                                copy(); //先对显示的数组进行赋值,以免出现显示错误
                                input(); //输入密码
                                if(keyscan()==12)
                                lcd_clear();
                                copy();
                                input(); //若按下重置键,则重新输入
                                if(keyscan()==13)
                                { verify(); //按下确认键,对密码进行验证
                                        if(ver==0)
                                        {lcd_clear();
                                        right1(); //密码正确
                                        }
          else
          {                                         lcd_clear();
                                                copy();
                                                wrong1();        //密码错误
                                        }
                                }
                                if(keyscan()==15)
                                {
                                        lcd_clear();
                                        copy();
                                        verify();  //按下重置密码键之后,先确认之前输入的密码是否正确
                                        if(ver==0)
                                        reset(); //正确则重置密码
                                  else
                                        {lcd_clear();
                                        wrong1();
                                        }
                                }
                                P1=0xf0;
                                while((P1&0xf0)!=0xf0)
                                { P1=0xf0;
                                        beep();
                                }
                        }
                }

        }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j,temp,i;
        uchar t=0xfe;
        P1=0xf0;
                if((P1&0xf0)!=0xf0)
                {
                        for(i=0;i<4;i++)
                        { P1=t;
                                temp=P1;
                   for(j=0;j<16;j++)
                        { if(temp==keyvalue[j]) return(j);
                        }
       t=_crol_(t,1);
                }

        }
        return(16);
}
void beep(void)
{
        uchar i;
        for(i=0;i<10;i++)
        {
                delayms(50);
                buzzer=~buzzer;
        }
        buzzer=1;
}
/**********************检查忙标志函数************************/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dt;
        out=0xff;
        do
        {
           lcden=0;
           lcdrs=0;
           lcdrw=1;
           lcden=1;
           dt=out;
        }while(dt&0x80);
        lcden=0;
}
/**************************1602显示****************************/
void write_cmd(char cmd)  //写指令函数
{
        check_busy();
        lcden=0;//再把EN拉低
        lcdrs=0;
        lcdrw=0;//先将RW拉低
        out=cmd;
        lcden=1;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check_busy();
        lcden=0;//再把EN拉低
        lcdrs=1;
        lcdrw=0;//先将RW拉低
        out=dat;
        lcden=1;
        lcden=0;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初始化1602
{
        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没有闪烁
        write_cmd(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md(0x01);//清除屏幕
        delayms(1);
}
void lcd_clear()
{     write_cmd(0x01);
        delayms(5);
}
void input()
{
        uchar i=0,key;
        for(;i<10;)
        {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ms(15);
                        if((P1&0xf0)!=0xf0)
                        { if (keyscan()>=10) break; //确认有键按下后,如果按下的不是数字键0-9,则跳出循环
                                key=keyscan();
                                SHURU[i]=key+'0'; //将输入的数字转化为字符变量存入‘SHURU’和‘SHUZU'两个数组中
                                SHUZU[i]=SHURU[i];
                                SHURU[i+1]='a';  //对"SHURU"数组的下一位赋值为a,避免在验证密码时出错
                                xianshi(); //显示函数
                                i++;

                                P1=0xf0;
                                while((P1&0xf0)!=0xf0)
                                { P1=0xf0;
                                        beep();
                                }
                        }
                }

        }

}
void xianshi(void)
{ uchar m;
         uchar n=0;
        for (m=0x80;m<0x90;m++)
        {
          write_cmd(m);
                if(SHUZU[n]=='a'|| SHUZU[n]=='\0') break;
                write_data(SHUZU[n]);
                n++;
        }
}
void right1(void)
{ uchar m;
         uchar n=0;
        for (m=0x80;m<0x90;m++)
        {
           write_cmd(m);
                if(RIGHT[n]=='\0') break;
                write_data(RIGHT[n]);
                n++;
        }
}
void wrong1(void)
{ uchar m;
         uchar n=0;
        for (m=0x80;m<0x90;m++)
        {
                write_cmd(m);
                if(WRONG[n]=='\0') break;
                write_data(WRONG[n]);
                n++;
        }
}
void verify()
{   uchar i;
        ver=0;
        for(i=0;MIMA[i]!='*' && MIMA[i]!='\0';i++)
        { if(SHURU[i]!=MIMA[i] || SHURU[i+1]!=MIMA[i+1])  //验证密码是否正确
          {ver=1;
                        break;
                }
        }
}
void copy()
{    uchar i=0;
        for(;i<10;i++)
        { SHUZU[i]='*';
        }
}
void reset()
{  uchar i,key;
        for(i=0;i<10;)
        {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ms(15);
                        if((P1&0xf0)!=0xf0 )
                        { if(keyscan()!=15)
                                {
                                if (keyscan()==13) break; //再确认要重置密码后,把输入的新密码存入'SHUZU'数组中,若按下确认键则跳出
                                key=keyscan();
                                SHUZU[i]=key+'0';
                                xianshi();
                                i++;
                                }
                                P1=0xf0;
                                while((P1&0xf0)!=0xf0)
                                { P1=0xf0;
                                        beep();
                                }
                        }
                }

        }
        for(i=0;i<9;i++)
        {MIMA[i]=SHUZU[i];//将密码存入“MIMA”数组中
        }
        lcd_clear();
        copy();
}

网友A:
不能直接移植的,15系列是8952系列的升级版本,15系列的很多寄存器8952系列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移植的,15系列是8952系列的升级版本,15系列的很多寄存器8952系列是没有的

好吧,我放弃这个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移植的,15系列是8952系列的升级版本,15系列的很多寄存器8952系列是没有的

部分寄存器和中断是STC专属的,其他品牌单片机是没有的。
楼主使用的 reg51.h 且没有用到STC专属寄存器或中断,因此可以尝试移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