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用74HC164来控制74HC573,这样的硬件搭配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3-12-22):
如图,是不是不能这样搭配?还是程序问题?实物测试,总线数据改变,所有都跟着改变,不能单独控制74HC573输出。

网友A:
或者换595会好些

网友B:
窜入并出,对于有时序要求会存在问题。

网友C:
如果只是作为573的片选控制的话,可以用两片74LS138或一片74LS154

楼主:
应该是时序问题了,164每次时钟变化移位后同时输出,不能像595那样,全部移位完成后再并行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作为573的片选控制的话,可以用两片74LS138或一片74LS154

尽量少用 74LS154 等难买又贵的冷门型号。

网友E:
好复杂啊,眼花缭乱,扩展最好还是逻辑简化一些,器件的品种用的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