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TPS61222使能端不起作用?附手册

楼主(2023-12-23):
TPS61222芯片按照手册电路图设计,输入5V,输出应该为固定5V;但是目前EN给1输出5.1V,EN给0输出4.9V,VOUT的5V目前开路。
大家又遇到类似问题,电源芯片使能端不能控制可能来源于哪些问题?5块电路板同样问题。
电路图按照手册绘制,手册网址(TI官网):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加负载,输出端电压无处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加负载,输出端电压无处释放?

刚测试,不是这个原因。5V输出接一个负载电阻,电压从4.9降到4.7V。使能端确实是0,应该被关断...

网友B:
上电路图看看?已经制作PCB电路板了?布线是否确认OK 了?

网友B:
另外,你看看手册,并没有说是固定5V ,有条件有范围的。

网友C:
估计其他线路灌流,先断开其他线路

网友D:
看手册就知道了,这类芯片只能升压,不能降压,而且不能完全关断,因为里头有个二极管在导通着EN为0时,只是关闭了升压功能,但输出还是有电压的
想要完全关断,只能加MOS控制

楼主:
忘记这个只能升压了,原设计单节锂电输入,手头有5V电源直接测试了,换用3.7V再试试。TPS61222固定5V,TPS61220可调,TPS61221固定3.3V。
内部二极管在L与VOUT之间,GateDrive之间有Vin与Vout的关联,EN不能关断GateDriver中Vin与Vout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册就知道了,这类芯片只能升压,不能降压,而且不能完全关断,因为里头有个二极管在导通着EN为0时,只是关闭 ...

明白了,谢谢!
外部电感和VIN是连接的,内部二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