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芯片的功能 丝印为D233 封装为SOT23-5

楼主:
拆一块不知用途的PCB板,上面一个丝印为“D233”的芯片,
芯片封装为:SOT23-5

芯片在PCB板上接到一个读卡器,经分析电路:
①、⑤两脚的焊盘都没接任何地方,空的;
②脚接地;
其它引脚在PCB板上的走线我都用线条标明:

在网上查,也未找到相关资料,不知道功能,有知道的请指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A(2023-12-25):
ESD静电保护二极管芯片CM1213A-02S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D静电保护二极管芯片CM1213A-02SO

非常感谢!!!

网友B:
感谢网友carpcarey提供的资料!
根据内部原理图,对这个芯片进行了一番测试。

由图可知,②、③(或②、④)之间等效为一个二极管;②、⑤之间等效为一个稳压管。
相当于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来保护信号线上的其它元件。
用指针万用表1K档测量②、③(或②、④)及(②、⑤)的正反向电阻,正向电阻约6K,反向电阻为∞,符合二极管的特性。
再用自制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分别测量了②、③(或②、④)及②、⑤的特性。
②、③(或②、④)的正向特性曲线:

②、③(或②、④)的反向特性曲线:

由图可知,击穿电压约8.2V左右。
②、⑤的正向特性曲线:

②、⑤的反向特性曲线:

由图可知,击穿电压约7.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