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单片机+74HC164的数码管测试仪制作 附程序

楼主(2023-12-23):
单片机采用8脚的STC15F104W单片机,驱动5个74HC164轮流点亮数码管的段位,夹具用的是2个40脚的夹紧座,方便测试使用。供电采用的是锂电池供电,采用TP4033作为电池的充电和升压。已经用了2年了,很方便。

制作出来的数码管测试仪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数码管测试仪源程序如下:
#include "CNT.H"
#include "STC15.H"

uchar_t dl = 0;        //当前点亮段 0-39
bit led_zt = 0;        //当前共阳或共阴灯亮
bit bzw = 0;

void Timer0Init(void)                //400微秒@30.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LED1_Dl(void)        //共阴灯亮
{
        P34 = 1;
        P35 = 0;
}
void LED2_Dl(void)        //共阳灯亮
{
        P34 = 0;
        P35 = 1;
}
void KS_Init(void)
{
        P30 = 1;
        P31 = 1;
        P33 = 0;

        LED1_Dl();
        Timer0Init();                //400微秒@30.000MHz
}
void Delay15ms()                //@33.000MHz
{
        uchar_t i, j, k;

        i = 2;
        j = 226;
        k = 126;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KS_Init();
        EA = 1;
        while(1)
        {

        }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硬件清零
        uchar_t x;
        P34 = ~P34;
        P35 = ~P35;
        if(led_zt==0)        //共阴
        {
                for(x=0;x<40;x++)
                {
                        if(dl == x)
                                P30 = 0;
                        else
                                P30 = 1;

                        P31 = 0;        //上升沿
                        P31 = 1;
                }
        }
        else
        {
                for(x=0;x<40;x++)
                {
                        if(dl == x)
                                P30 = 1;
                        else
                                P30 = 0;

                        P31 = 0;        //上升沿
                        P31 = 1;
                }
        }
        dl++;
        if(dl>=40)
        {
                dl = 0;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if(led_zt==0)        //共阴
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B(2024-03-31):
共阴共阳怎么识别,还有数码管的位和段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C:
共阴共阳好测,就是abcdefgh不能自动测。

网友D:
好东西呀,要是PCB能开源就更好了。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E:
只测茶籽买专用的

网友F: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呢?如果只是检测笔段是否可以点亮,直接串电阻到电源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B(2025-01-09):
仿了一个,没成功,不知道那里错了

网友G:
简单的点亮测试变得复杂化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呢?如果只是检测笔段是否可以点亮,直接串电阻到电源上不就可以了?

如果单独检测是否通电点亮,直接串几个电阻就能搞定。如果想检测脚位的顺序是否为标准的顺序就得用到单片贡,但这情况好像用得不多。
我认为,数码管检测仪最好能再检测是共阳还是共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