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的功能应用的功能与场所

楼主(2023-12-23):
(无正文)

网友A:
51单片机价格便宜, 在低价位单片机里面算是IO口多的了, 可以用来直接驱动LED数码管, 做温湿度, 时间,年月日显示.

网友B:
你的问题应该是求51单片机的功能不能应用的功能与场所

网友C:
51系列单片机具有价格低廉、粉丝群体庞大的优势。 缺点是力量较弱。 所以你可以根据它们的优缺点找到可以使用它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