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是不是带ADC的管脚不能接5V 带FT的能接5V

楼主(2023-12-24):
初学者
是不是带ADC的管脚不能接5V
带FT的能接5V

网友A:
ADC芯片可以接5V。SPI2可以。

网友B:
带FT的代表可以容忍5V,不带的不可以接5V

网友C:
是的,楼主观察的很仔细,所有的ADCIN引脚都不是FT的,同时所有的FT引脚都没有ADCIN功能。

网友D:
设计的时候最好统一电压,不然哪天就掉坑里了

网友E:
ADC的管脚可以通5V,但是最高显示就3.3V,超过3.3V也是显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