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解码仿真工作,为什么实际电路不工作?

楼主(2023-12-24):
请教:借用论坛大神的红外解码程序仿真时工作正常,为什么实际电路就不能解码呢?电路功能是接收遥控器0号键 ox19 操作码,++后数码管显示1-24。请帮我分析一下,多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段码0-9
uchar xshc[2];   //数码管缓存
uchar time_a = 1;
uchar tem_ms=0;  //ms
uchar tem_s=0;   //秒
uint tem_min=0;  //分
uint        X_min=1;   //时间比较
uchar aa=0;
uchar        N[4];                                 //识别码,操作码存放

sbit   IR = P3^2;  //红外接收端、外部中断0
sbit wei0 = P2^0;  //时间个位
sbit wei1 = P2^1;  //时间十位
sbit wei2 = P2^2;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sbit wei3 = P2^3;  //温度个位
sbit wei4 = P2^4;  //温度十位
sbit  LED = P1^0;  //定时工作指示

bit DispEN = 0;

#define FSOC 12000000UL
#define Hz 200
void Timer1Init(void)
{
    TMOD &= 0x0F;
    TMOD |= 0x10;
        TL1 = -(FSOC/12/Hz);
        TH1 = -(FSOC/12/Hz)>>8;
    TF1 = 0;
    TR1 = 1;
}
void timer1_int (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DispDelay = 0;
        TL1 = -(FSOC/12/Hz);
        TH1 = -(FSOC/12/Hz)>>8;
        if(DispEN)
        {
                if(++DispDelay>=200)
                {
                        DispDelay = 0;
                        DispEN = 0;
                }
        }
}
bit IR_Done = 0;
union {
        uchar THTL[2];
        uint TIME;
}U_THTL[33];
void Timer2Init(void)
{
        EXF2 = 0;
        EXEN2 = 1;
        CP_RL2 = 1;
}
void timer2_int()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i = 0;
        if(TF2)
    {
                TF2 = 0;
                TR2 = 0;
        }
        if(EXF2)
    {
                EXF2 = 0;
                if(!TR2)
                {
                        TL2 = 0;
                        TH2 = 0;
                        TR2 = 1;
                        i = 0;
                }else{
                        U_THTL[i].THTL[0] = RCAP2H;
                        U_THTL[i].THTL[1] = RCAP2L;
                        TL2 = 0;
                        TH2 = 0;
                        if(++i>=33)
                        {
                                i=0;
                                IR_Done = 1;
                        }
                }
        }
}

/*---------------时间+-----------------*/
void sj()
{
          uint tem;
          tem = time_a;
                X_min=(tem*1); //显示值*60分钟
        if(time_a>24)     //0-24键值
                 {
                         time_a=1;
                 }
        if(X_min==tem_min) //时间到
        {
                        P1++;
                tem_min=0;
        }
}

/*---------------时基-----------------*/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void Timer0_Rountiue()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
{
         TL0 = 0xB0;                //重装初始值
         TH0 = 0x3C;                //重装初始值
         tem_ms++;      //毫秒
        if(tem_ms==20)
          {

                        tem_s++;    //秒
                  tem_ms=0;
                  LED=~LED;
          }
        if(tem_s==60)
          {
                        tem_min++;  //分
                  tem_s=0;
          }
                if(tem_min>1400) //24H
                {
                        tem_min=0;
                }
}

/*------------数码管显示--------------*/
void smg_xs()
{
          xshc[0]=time_a/10;
          xshc[1]=time_a%10;
          P0=duan[xshc[1]];    //显示送P0
          wei0=0;
          Delay(1);
          wei0=1;      //消影
          P0=duan[xshc[0]];
                wei1=0;
          Delay(1);
          wei1=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Timer1Init();
        Timer2Init();
        ET1 = 1;
        ET2 = 1;
        EA = 1;
    while (1)
    {
       smg_xs();
                         sj();
                        if(IR_Done)
                {
                         uchar i;
                         uint Temp[2];
                         IR_Done = 0;
                        for(i=1;i<33;i++)
                        {
                                Temp[(i-1)/16]<<=1;
                        if(U_THTL[i].TIME>0x0648)
                                {
                            Temp[(i-1)/16] |= 0x0001;
                                }

                        }
        //Temp[1]>>12 & 0x0F;
                          //Temp[1]>>8 & 0x0F;
                          //Temp[1]>>4 & 0x0F;
                          //Temp[1] & 0x0F;
                        DispEN = 1;

                        aa = Temp[1];
                 if(aa==0xfd)
                         {
                                time_a++;
                         }

                 }

    }
}

楼主:
别沉啊,求解!

网友A:
这很正常,你不能保证你的硬件一定焊接没有问题,同时注意STC很多型号默认不用晶振,这就是电子比IT难学的原因,没个3-5年经验很难解决实际问题

楼主:
问题是不是出在如下程序段?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按键键值是0xFD?

网友C:
红外线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 除程序跑对还要保证晶振时脉是不是符合通用红外协议的时序. 可以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看下接收时序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按键键值是0xFD?

您好
程序if(aa==0xfd)时,实际电路(5)号键=0x40可以解码
程序if(aa==0x57)时,实际电路(8)号键=0x15可以解码 :以此类推
程序if(aa==0x67)时,实际电路(0)号键=0x19可以解码
百思不得其解了!!!

网友D(2024-05-06):
这个要放在定时器中断中去解码,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