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密码锁设置

楼主(2023-12-24):
我想在里面加入一个在第四次错误是不可以输入了,但是为什么在我加入定时器之后不可以使用呢

#include <reg52.h>      //包含52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out P0
sbit lcdrs=P2^4;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6;
sbit buzzer=P2^7;//蜂鸣器
sbit led=P3^1;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md(char cmd);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void lcd_init();
void keyscan();
void verify();
void beep();
void T1_init();
uchar key,num=100,flag,warn,time1,time2;
unsigned char code password[6]={1,4,0,2,0,6};//密码
uchar dat[]="0123456789abcdf";
uchar DispBuff[6];
uchar code xianshi1[]="  first error!";
uchar code xianshi2[]="  second error!";
uchar code xianshi3[]="  third error!";
uchar code xianshi4[]="  alter fail!!";
uchar code xianshi5[]=" you are thief!";
void delay (uint xms)     //毫秒函数定义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main()                            //主函数
{    T1_init();
     lcd_init();
          num=0;
    while(1)
    {
          keyscan();

          if(key!=0xff)
           {  uchar i;
           DispBuff[num]=key;
           num++;
           key=0xff;
           write_cmd(0x01);//清除屏幕
           delay(1);
           write_cmd(0x80+0x40);
           for(i=0;i<num;i++)
           {        write_data(dat[DispBuff[i]]); }
           verify();

        }
                if(time2==4)            //门锁打开后4秒关闭
                { time2=0;
                   TR1=0;                 //关闭定时器1

                }

    }
}

/**********************检查忙标志函数************************/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dt;
        out=0xff;
        do
        {
           lcden=0;
           lcdrs=0;
           lcdrw=1;
           lcden=1;
           dt=out;
        }while(dt&0x80);
        lcden=0;
}
/**************************1602显示****************************/
void write_cmd(char cmd)  //写指令函数
{
        check_busy();
        lcden=0;//再把EN拉低
        lcdrs=0;
        lcdrw=0;//先将RW拉低
        out=cmd;
        lcden=1;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check_busy();
        lcden=0;//再把EN拉低
        lcdrs=1;
        lcdrw=0;//先将RW拉低
        out=dat;
        lcden=1;
        lcd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str)//写字符串函数
{
        while(*str!='\0')
        {
                write_data(*str++);
                delay(5);
        }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初始化1602
{
        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md(0x0c);//显示开关,光标没有闪烁
        write_cmd(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md(0x01);//清除屏幕
        delay(1);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num;
    P1=0xff;       //先向P1写1
        P1=0xfe;       //选中按键第一行
        temp=P1;           //把P1给中间变量
        temp=temp&0xf0;//低四位清零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key=0; break;
                            case 0xde:key=1; break;
                            case 0xbe:key=2; break;
                            case 0x7e: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选中按键第二行
        temp=P1;        //把P1给中间变量
        temp=temp&0xf0;//低四位清零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key=4; break;
                            case 0xdd:key=5; break;
                            case 0xbd:key=6; break;
                            case 0x7d: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选中按键第三行
        temp=P1;        //把P1给中间变量
        temp=temp&0xf0;//低四位清零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key=8; break;
                            case 0xdb:key=9; break;
                            case 0xbb:key=10; break;
                            case 0x7b: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选中按键第四行
        temp=P1;        //把P1给中间变量
        temp=temp&0xf0;//低四位清零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key=12; break;
                            case 0xd7:key=13; break;
                            case 0xb7:key=14; break;
                            case 0x77: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while((num<50)&&(temp!=0xf0))
   {delay(10);
     num++;
   }
    num=0;
}
void verify()//对输入密码进行判断
{  uchar j,Flag,a;
if(num==6)
             {         num=0;
               Flag=1;
                            for(j=0;j<6;j++)
                            Flag=(DispBuff[j]==password[j]);

                        if(Flag)
                            {
                                          write_cmd(0x80+0x04);
                             write_str("Right!   ");
                                }
                            else
                            {
                                 warn++;
                                 if(warn==1)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80);
                                for(a=0;a<14;a++)           //显示first error
                                 { write_data(xianshi1[a]);
                                 }}
                                 if(warn==2)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80);
                                for(a=0;a<14;a++)           //显示first error
                                 { write_data(xianshi2[a]);
                                 }}

                                 if(warn==3)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80);
                                for(a=0;a<14;a++)           //显示first error
                                 { write_data(xianshi3[a]);
                                 }}
                                 if(warn==4)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80);
                                for(a=0;a<14;a++)           //显示first error
                                 { write_data(xianshi4[a]);
                                 }
                                   write_cmd(0x01);                   //清屏
                                  write_cmd(0xc0);
                                for(a=0;a<14;a++)           //显示first error
                                 { write_data(xianshi5[a]);
                                 }
                                    TR0=1;                  //定时器0启动
                                    beep();
                                    led=~led;
                                   warn=0;
                                 }
                }
             }
}
void beep()
{             buzzer=1;
        delay(200);
        buzzer=0;
        delay(200);
}
void T1_init()
{
    TMOD=TMOD|0x20;    //设置T1为方式2
    TH1=256-200;          //置T1高8位,备用初值
    TL1=256-200;          //置T1低8位,初值
    ET1=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T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200us进入中断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ime1++;
    if(time1==20)//一秒
    {
      time2++;
     time1=0;
    }
}

网友A:
跟定时中断无关,一定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