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换挡电压表,我仿真错误数码管显示一直变化,求大神指教怎么修改

楼主(2023-12-24):
要求:设计的程控电压表的电压测量分为三个档位,分别为:0~100mV、100mV~1V、1V~5V。为保证测量的精度,要求设计的电压表改变传统的手动换挡,能够智能切换测量档位,这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放大倍数来改变电路的信号输出,要求系统必须设计一个前端的采集放大电路模块,并通过相应的电路模块选择不同的放大倍数, 最终由单片机的处理来选择相对应的放大倍数并作出判断,最终得到相应的电压值。待单片机得到实际所需的测量值,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

仿真+程序

楼主:
这是实验报告

楼主:
我照着做的但是仿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