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STM32F407寄存器工程踩的坑

楼主:
寄存器工程不注释‘SystemInit’带来的错误
使用官方固件库里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0_41xxx.s必须屏蔽以下代码,不然找不到SystemInit函数会报错。如果是库函数则可以不用屏蔽。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注释了‘SystemInit但不开启Use MicroLIB带来的错误
如果使用官方固件库里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0_41xxx.s,若不开启Target->Target中的Use MicroLIB,会进不了主函数。
如果使用软件Debug,会发现程序卡在启动文件

终止循环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注释了‘SystemInit’开启Use MicroLIB后出现的问题
由于我在寄存器工程中sys.c、usart.c、delay.c使用的是正电原子的代码,但没有使用正电原子的启动文件。
在排除了以上问题后,发现usart.c里的串口不能正常初始化,printf函数也不能正常输出。
通过片上软件仿真后,发现程序跑到串口初始化后必进HardFault_Handler,然后就卡在死循环里。
通过查阅资料,大家都说需要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但在正电原子的usart.c里有。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后来尝试将启动文件里的Heap_Size       EQU     0x00000200改成Heap_Size       EQU     0x00000000,也没有变化
最终,尝试了一下使用正电原子的启动文件,以上问题都消失了,可以正常初始化串口、使用printf,也不用开启Use MicroLIB。
明明只改了一个多了一个使能浮点运算,不知道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LDR     R0, =0xE000ED88    ; 使能浮点运算 CP10,CP11
                  LDR     R1,[R0]
                  ORR     R1,R1,#(0xF << 20)
                  STR     R1,[R0]

总结
  • 寄存器工程必须注释‘SystemInit’
  • 建议新手新建寄存器工程使用正电原子的启动文件

网友A(2023-12-25):
什么年代了,cubemx和cubeide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