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实时显示车辆速度 这个变量速度怎么显示在LCD屏幕上呢?

楼主(2023-12-24):
请问用lcd来进行区间测速的话,这个变量速度怎么显示在屏幕上呢,之前用的是数码管,lcd还没什么思路
if(key1==0) //经过测速口1
                {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ET0=1;  //开启定时器0
                        count=0;//计时清零
                        speed=0;  //车速清零
                        t=0;

}
                if(key2==0||key3==0||key4==0)  //离开测速口2
                {
                        EA=0;  //关全局中断开关
                        TR0=0; //关闭定时器定时开关
                        ET0=0;  //禁止中断,关闭定时器0
                        speed=200/count;  //计算车速,以200米为检测区间    //也可以用KEY1先低电平、在KEY2给出低电平来表示列车的行驶方向,若先。KEY1→KEY2(从左到右的方向)
                        t=1000/speed;    }

楼主:
显示屏的第一行是这样的000S 000M/S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个LCD屏;
其次,记下这个屏的型号,找驱动;
最后,将发送给数码管的东东发送给这个屏。

网友B:
用转速传感器测轮的转速, 乘轮周长就能知道速度了. 用取字模软件得到0-9的字模数组, 单片机根据实测速度值, 把百位, 十位,个位, 数值取出, 再根据3个数值把字模数组显示到LCD上.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转速传感器测轮的转速, 乘轮周长就能知道速度了. 用取字模软件得到0-9的字模数组, 单片机根据实测速度值, ...

意思是lcd的代码速度编写和用数码管来显示速度的代码时完全不沾边的吗?我一次用lcd实时显示速度,网上看了好多相关代码,有点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