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求问,FPGA能不能驱动sx1268芯片传输信息,就单片机一样?

楼主(2023-12-25):
如果我使用的FPGA的能提供64位LUT RAM选项,是不是可以直接说这个FPGA是64位的。不太懂这个   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FPGA没有位数的说法,里面是一堆可编程的寄存器和门电路的组合,你想几位就几位。

网友B:
驱动SX1268用单片机可能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SX1268用单片机可能更简单

FPGA驱动各种芯片是并行高速通信的,速度几乎可以到极限,这是单片机做不到的。

网友A:
单片机能驱动的模块则FPGA可以100%移植过去,除非容量不够或有特殊功能要求:
片内掉电保存存储器 (FPGA通常没有片内Flash/EEPROM等功能)。
片内施密特触发器,锁相环,数模/模数转换器等。
是否有以上功能,具体见单片机或FPGA的数据手册。

网友C:
你可以用FPGA做一个单片机,然后用这个单片机驱动芯片。

网友D:
fpga基本是万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