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据传输,环境中墙体和金属比较多,该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3-12-25):
想做一个4点无线温湿度采集,不用网络和wifi,原来想用NRF的,但是环境中墙体和金属比较多,请问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A:
用低频率传输数据,对讲频段,前提是得申请生产资质

网友B:
可以使用 sub Ghz 频段,例如 433 MHz RF 频段

网友C:
ISM频段可以无需申请,功率不超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D:
可以用Lora

网友E:
你夸大了金属的作用 - 我亲自听到锁在金属保险箱中的电话铃声(GSM900) - 电话接通了!

十多年前,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开发传感器的无线信息收集。

有几个集合概念:
1- 归档工作(最经济)。 传感器按计划收集和积累信息(!),操作员会定期带着接收器(带有无线电调制解调器的笔记本电脑)到达并获取信息并清除传感器的内存。

2- 操作工作(最大能耗)。 传感器定期(!)收集信息并通过无线电将信息传输到操作员控制台或 PLC。

3- 自动构建“路径”(最复杂的实施/平均能耗)。 该传感器定期通过其他传感器(!)(“传输中”)将信息传输到操作员控制台,因为由于障碍物、信号弱、干扰等原因,它无法直接与控制台/PLC通信。

第二个问题是无线电通信使用什么频率。 从“穿透”障碍物的角度来看,最好使用允许频率中尽可能低的频率。 在不同地区,它可以是 433、144、27 MHz...
最主要的是不要超过允许的功率,不要干扰医疗和消防设备(!),也不要干扰服务广播台!

附言。 还有一种所谓的“随机”方式可以通过无线电可靠地(无损失!)传输来自传感器的数据。 但需要在“现场”进行初步实验,建立“传感器网络”的数学模型,然后计算统计参数(即这种方法非常昂贵)。

我为我的语言道歉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