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 非易失、线性变化数字电位器

楼主(2023-12-25):
要求阻值:10K,分辨率10位

网友A:
既然是数字电位器,估计你是要编程了,都写代码了,这线性不线性的,就不重要了
而且,数字电位器大多是用场管做的,以分贝为步进值更好做,做成线性的不多,估计价格不一般

网友B:
看了你这个帖子,突然想起来M62429,双通道音量控制器IC,几毛钱一片,可能以后会用,正好要买元件顺便买了一片,看了资料,编程不是很难。本论坛搜索M62429,有群友研究,好像没有现成的程序,M62429也许达不到楼主线性的要求。另外还有MCP41010价格贵,不好买,看资料很复杂,本论坛有现成程序,不知是否能用?有个HiFi论坛大神写了PGA2311/CS3110数字音量电位器实作与分享,太复杂了,除了价格便宜的M62429,后面三种芯片也许可以达到楼主线性的要求,只是这些芯片价格高不好买,编程有点复杂。

网友C:
如果芯片内以线性排列的就容易编程,如果内部排列非线性的,编程就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数字电位器,估计你是要编程了,都写代码了,这线性不线性的,就不重要了
而且,数字电位器大多是用场管 ...

是的,单片机SPI或者IIC编程

网友D:
你用一个MCU做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
按10R、20R、40R、80R、160R、、、、、10240R的阻值,接bit0、bit1、、、、bit9受控于GPIO,GPIO设强推或OD输出,你就得到一个10bit/10K的下拉式电阻阵列。类似这图:

再加上EEPROM(片内或片外的),通讯接口(Uart或SPI或其它什么的都可以),
就可以实现楼主你要的功能 了。
双线通信口,用片内EEPROM的话,14P的MCU就够了。
就是10bit分辩率的电阻,价格有点小贵
(按10K算,1bit10R,高精度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这个帖子,突然想起来M62429,双通道音量控制器IC,几毛钱一片,可能以后会用,正好要买元件顺便买了 ...

不是控制音量,你这些好像都达不到要求,精度要求10位分辨率

网友E:
你要控制什么?如果做电源类,建议用DAC芯片作为参考基准,加运放构成反馈回路,这需要一点模拟功底

网友F:
我建议你试试Bourns 6639S-1-103,它是一款非易失、线性变化的数字电位器,适合用于需要长时间稳定性和精确控制的应用。这款电位器具有高分辨率和低温漂移,可满足各种要求严格的应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数字电位器,估计你是要编程了,都写代码了,这线性不线性的,就不重要了
而且,数字电位器大多是用场管 ...

要的就是可编程10位数字电位器,code:0~1023,写入的数据+1,标称为10KΩ相应的就变化9.7656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控制音量,你这些好像都达不到要求,精度要求10位分辨率

我喜欢折腾音响电路,一说数字电位器就以为是控制音量,已经买了M62429,对于高精度线性好的数字电位器没有研究,以后发帖把用处说明白一点,回答问题的人不会走弯路。

网友G:
AD7376/AD51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可编程10位数字电位器,code:0~1023,写入的数据+1,标称为10KΩ相应的就变化9.7656Ω

你可能对你要求的参数还不太了解
首先,你这要电位是用来做什么的?是不是除了你要的这个电位以外,都没有其它办法解决了呢?
第二,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你要的这个东西,在网上基本找不到,就说明,你设计的这个电路有可能是不合理的,目前,我只找到一个有10位分辨率的,就是AD5270系列,但这是20K-100K的,并没有10K的
第三,如果你找到了,那就不要单纯的通过+1控制了,它步进的值可能是分贝,所以,软件方面,你估计还得处理一下
第四,你可能把你的电路上传,看一下,能不能通过DAC或者其它的方式代替数字电位器

楼主:
这两款不符合,一个7位,一个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你要求的参数还不太了解
首先,你这要电位是用来做什么的?是不是除了你要的这个电位以外,都没有 ...

我负责软件,硬件不太懂,只是帮硬件工程师选型,目前已经找到了AD5174符合要求,还需要通过软件验证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