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ws2842芯片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吗?

楼主(2023-12-25):
驱动一个ws2812B  16个灯珠,可以用手机的5v1A充电器供电吗?会不会烧掉或者不够?大神们能解释一下吗?新人求教  一个ws2812B  16个灯珠  如果同时要用六个ws2812B  该怎么供电?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又试不坏。

网友B:
到底是1个还是16个的灯珠?一个WS2812就只有一组3个灯珠,如果以最大亮度点亮,最大电流就是3*20mA=60mA的电流(实际使用单个远远小于20mA)。如果电源足1A输出的话,驱动16个WS281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16个灯珠直接并联使用(信号线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1个还是16个的灯珠?一个WS2812就只有一组3个灯珠,如果以最大亮度点亮,最大电流就是3*20mA=60mA的 ...

怪我 说错了。,应该是2812B    上面有16个灯珠  4×4排列
一方面是担心电流不够,亮度不足  另一方面是怕电流过大,虽然说不至于立即烧坏,但会大大缩短使用寿命。
有个想法  想用六块这样的板儿做一个魔方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