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请问基于运算放大器电路设计能做些什么,没有思路

楼主(2023-12-25):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你没有实际项目可做,可以看看实用电子小制作,自己多动手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运放的基本功能是放大器,然后可以引出电压比较器,振荡器

网友C:
当作电压跟随器可以驱动更大负载

网友D:
运算放大器能做的东西很多啊, 比如音频前置功放,  三段式音调调整, 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等等很多.

网友E:
运算放大器电路可用于信号调理、模数转换器、电压跟随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