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客舱座椅安全带报警检测设计

楼主(2023-12-25):
真的难,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压力+接触检测,压力大于一定值时没有检测到安全带插入(接触)就报警

网友B:
使用金属探测器传感器,如果金属插件不在位置,则系统检测到安全带未插入,因此会发出警报。

网友C:
最简单就是一个金属片,一个蜂鸣器,如果安全带插入了,那金属片是不会和触点接触,也就不通电的

网友D:
感觉红外感应接收靠谱一点不容易出错

网友E:
首先检测座位上有没有人,如果有人,再检测安全带扣有没有插好。当然,如果报警时显示有座位号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检测座位上有没有人,如果有人,再检测安全带扣有没有插好。当然,如果报警时显示有座位号就更好。

单片机报警代码我已经写好了,但检测安全带有没有插好,应该要用到传感器,可我们没开这门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金属探测器传感器,如果金属插件不在位置,则系统检测到安全带未插入,因此会发出警报。

传感器我们没开这门课

网友E:
最简单就微动开关,好一些就红外对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报警代码我已经写好了,但检测安全带有没有插好,应该要用到传感器,可我们没开这门课

简单可靠的就是2个电接触点,安全带上的金属片插入时短路这两个触点拾取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报警代码我已经写好了,但检测安全带有没有插好,应该要用到传感器,可我们没开这门课

两个都用传感器吗

网友F:
客舱是飞机吧?楼上没坐过飞机?安全带卡扣,扣好以后在肚脐眼位置,不能用汽车安全带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客舱是飞机吧?楼上没坐过飞机?安全带卡扣,扣好以后在肚脐眼位置,不能用汽车安全带来考虑。

额,真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