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H3k64单片机的flash空间

楼主:
请教下在keil环境下怎么把数组定义在flash空间,尝试u8 code但是编译出来是存在const空间,不是在code空间,const不是xdata空间吗?程序运行失败,大佬们解答下该怎么写呀

网友A(2023-12-25):
const就是自定义的数据,code是纯代码区

网友B:
单片机存储器的空间分为 data(默认) code idata xdata pdata,看你相聚相聚在哪一个,code不能改变数据,xdata不能刷新数据,定义时只要在类型后加上说明就行,如 unsigned char xdata ry[100];

网友C:
code定义在纯代码区,我希望就是定义在纯代码区,而且我定义也是unsigned char code[],但是实际编译出来是const区变大了(如图)const=21260,不是code区增大。按道理我定义unsigned char code应该是code区增大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