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我看看,为什么单片机按键中断不能执行?

楼主:
查看数: 311 | 评论数: 2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3-12-25 19:45

正文摘要:

为什么在main.c的while循环里面注销掉这个风扇的高低电平函数后,按键的中断就可以运行。 当加上风扇的高低电平函数后,按键中断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A(2023-12-26):
引用 网友B:
赶脚是EXTI中断里面delay_ms造成的。

不是的,是因为按键给风扇高电平后,让它转动,然后执行while循环。while循环里面的if语句判断当时的温度没有高于22℃,所以执行把风扇的电平拉低,把风扇关了。

大佬知道这个逻辑怎么改过来吗?

网友B:
赶脚是EXTI中断里面delay_ms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