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采集不到采样电阻电流的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23-12-25):
   我在用九齐的单片机写程序,别人给了一个样机我测试,现在基本上功能写好了,就差一个输出的时候过流和短路保护搞不定,我测到他的电流的采样电阻是连接在单片机的14脚的,但是我测不到他那个io的变化,哪怕是我用示波器看也看不到样机他那个脚有变化,连其他的脚我都测了一遍还是没有变化,但是他却可以执行过流和短路的保护,我放我的芯片上去就不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大神解答。

网友A:
采集引脚是否配置了AD转换功能,按说明书配置相应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引脚是否配置了AD转换功能,按说明书配置相应功能就可以了

已经配置好了,但是那个口好像没有变化,我测样机的也是,我用镊子短接测试样机的时候,我把他那个口还挂在示波器上面看了,没有波动。但是他就是可以执行保护,实在是不懂为什么了

网友B:
没有过流也没有短路,当然测不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流也没有短路,当然测不到啦。

我拿镊子去碰那个输出口,然后他就执行了保护,难道我拿镊子碰他不算短路吗,不太懂,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流也没有短路,当然测不到啦。

但是我用镊子弄他的时候他又会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搞了一周了,被卡住在这里了。

网友A:
采样频率是否相符,不妨监视一下(可以输出显示)所采样的数据变化,然后再监视一下是否进入保护程序,保护程序能运行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镊子弄他的时候他又会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搞了一周了,被卡住在这里了。

这很正常,它的反应比你快,一个脉冲它就保护了,你也看不到。就像漏电保护开关,正常的情况下,它保护跳闸了,你也不觉得被电电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很正常,它的反应比你快,一个脉冲它就保护了,你也看不到。就像漏电保护开关,正常的情况下,它保护跳 ...

啊?我以为示波器可以抓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是否相符,不妨监视一下(可以输出显示)所采样的数据变化,然后再监视一下是否进入保护程序,保护 ...

我是测试别人样机的,我的ADC采集速度已经是开很快了,好,我试试,但是在仿真上面我不敢测试短路啊,不知道会不会把仿真器干烧了,干烧了,又得被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是否相符,不妨监视一下(可以输出显示)所采样的数据变化,然后再监视一下是否进入保护程序,保护 ...

他进入了保护的,他的保护就是断电,关闭数码管,我看见它关闭数码管和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很正常,它的反应比你快,一个脉冲它就保护了,你也看不到。就像漏电保护开关,正常的情况下,它保护跳 ...

有什么办法吗?大佬

网友B:
试下用示波器的触发存储功能,把触发脉冲波形保存下来就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用示波器的触发存储功能,把触发脉冲波形保存下来就能看了。

好,我试试

网友C:
有变化只是你的设备测量不到,但是单片机ADC是很灵敏的,如果是10位ADC可以测量1mV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变化只是你的设备测量不到,但是单片机ADC是很灵敏的,如果是10位ADC可以测量1mV级信号

12位的,不知道是我处理不好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不能保护

网友D:
你先把电流读出来吧,你电流都读不出来还谈什么电流保护,电流读出来后,一般的电流保护程序要使用到定时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电流读出来吧,你电流都读不出来还谈什么电流保护,电流读出来后,一般的电流保护程序要使用到定时器 ...

我就是读不到他那个电流啊,他用的是一个采样电阻,我直接用adc测他的电压,然后就是测不到呀,他这个电压没有电压变化,我用ad读取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读不到他那个电流啊,他用的是一个采样电阻,我直接用adc测他的电压,然后就是测不到呀,他这个电 ...

电压采样要根据采样电压大小和ADC的最大测量值进行分压处理,电流采样电流非常小的时候,ADC是分辨不出来的,这时候要对电阻两端的电压进行放大,然后用ADC对放大后的电压进行测量。

电流采样有专门的差分放大电路的。

网友E:
确保 IO 配置正确,例如 ADC 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保 IO 配置正确,例如 ADC 引脚。

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读不到他那个电流啊,他用的是一个采样电阻,我直接用adc测他的电压,然后就是测不到呀,他这个电 ...

你不会动手算一算吗?采样电阻电压如果能让ADC直接读出来,那该耗散多大功率,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会动手算一算吗?采样电阻电压如果能让ADC直接读出来,那该耗散多大功率,能用吗?

他那个采样电阻是0.3欧的,最大输出电流是2安,不用adc采集应该用什么,我真不懂,大佬,请指点一下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那个采样电阻是0.3欧的,最大输出电流是2安,不用adc采集应该用什么,我真不懂,大佬,请指点一下我。

你把你的采样电路贴出来,采样电流多大?

楼主:
发图教程:回帖时如何插入图片和压缩文件:www.51hei.com/bbs/dpj-13434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采样要根据采样电压大小和ADC的最大测量值进行分压处理,电流采样电流非常小的时候,ADC是分辨不出来 ...

这个可以细说一下,我不太理解是采两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细说一下,我不太理解是采两端吗?

不采两端,你怎么计算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采两端,你怎么计算电流?

挺多采样电阻一端接地的,只需要采集一端电压,把这个电压除以采样电阻就能得到电流了。不过采样电阻的电压一般得用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吧,他这个0.3Ω*2,满负荷也就0.6V,感觉可以放大个四五倍,比较接近满量程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细说一下,我不太理解是采两端吗?

低端测电流可以,因为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采两端,你怎么计算电流?

我以为是单端采集的,就直接采集取样电阻的电压,通过欧姆定律来判断就可以计算出电流了,但现在主要问题是采集不到东西,这个io口,但是采样电阻就是连接到这个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多采样电阻一端接地的,只需要采集一端电压,把这个电压除以采样电阻就能得到电流了。不过采样电阻的电 ...

对的,采样电阻有一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端测电流可以,因为一端接地

对对,但是我就是采集不到啊,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H:
这类问题最好不要光"说",有时候,你描述几千个文字,可能还没有一段代码和一张原理图来得快
你应该把代码和原理图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