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音乐播放器Proteus仿真源程序设计

楼主:
原创作品,禁止转载售卖,仅供学习参考!!!
仿真目的和要求:
(1)  进一步熟悉定时/计数器的应用
(2)  让单片机放个音乐听听
项目内容:
(1)  选定一首歌,下载歌谱,按照音调和节拍生成数据格式,用蜂鸣器播放。
(2)  按键定义钢琴的键盘,按下按键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可以弹奏简单的曲调。

#include <REGX52.H>
sbit beep = 0xA6;
unsigned int num = 0;
unsigned char number = 1;//歌曲序号
unsigned char time = 0;//节拍时间,第三个数
unsigned char fre_num ;
unsigned char sign = 0;

unsigned char flag = 1;

//简单爱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
    5,1,1, 1,2,1, 2,2,1,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4,2,1, 3,2,1, 2,2,3, 5,1,1, 1,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6,2,1, 5,2,2, 2,2,1, 3,2,1, 1,2,2,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1,2,1, 5,2,1, 1,2,1, 5,2,1, 1,2,1, 7,1,1, 1,2,1,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5,2,1, 5,2,1,
    5,2,1, 6,2,1, 5,2,2, 2,2,1, 3,2,1, 1,2,2,
    5,1,1, 1,2,1, 2,1,2,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4,2,1, 3,2,1, 2,2,3, 5,1,1, 1,2,1, 2,2,1,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2, 2,2,1, 3,2,1, 1,2,2,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1,2,2, 5,2,1, 1,2,1, 5,2,1, 5,2,1, 7,1,1, 1,2,1, 0,0,0 };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NOTEH[]={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nsigned char code NOTEL[]={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子函数,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每个节拍0.4S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 (t1 = 0; t1 < t; t1++) //嵌套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
        for (t2 = 0; t2 < 8000; t2++)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
            ;
        }
    }
    TR0 = 0; //关闭T0, 停止发音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ONE() //演奏一个音符
{
                beep = !beep;
    TH0 = NOTEH[fre_num];
    TL0 = NOTEL[fre_num];
    TR0 = 1;
    Delay(time);
}

void PlayMusic() //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
                if(sign == 1)
                {
                if ((number == 1) && (flag == 1))
    {
        fre_num = music[num] + 7 * music[num + 1] - 1; //第i个是音符,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 = music[num + 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num += 3;
        if (fre_num < 0)
        {
            num = 0;
            number = 1;
        }
        ONE(); //发出一个音符

    }

                }
                sign = 0;
                beep = 1;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 = 0;

        P1 = 0xff;
        P1_0 = 0;
        if(P1_4 == 0){Delay20ms();while(P1_4 == 0);KeyNumber = 1;}
        if(P1_5 == 0){Delay20ms();while(P1_5 == 0);KeyNumber = 2;}
        if(P1_6 == 0){Delay20ms();while(P1_6 == 0);KeyNumber = 3;}
        if(P1_7 == 0){Delay20ms();while(P1_7 == 0);KeyNumber = 4;}

        P1 = 0xff;
        P1_1 = 0;
        if(P1_4 == 0){Delay20ms();while(P1_4 == 0);KeyNumber = 5;}
        if(P1_5 == 0){Delay20ms();while(P1_5 == 0);KeyNumber = 6;}
        if(P1_6 == 0){Delay20ms();while(P1_6 == 0);KeyNumber = 7;}
        if(P1_7 == 0){Delay20ms();while(P1_7 == 0);KeyNumber = 8;}

        P1 = 0xff;

        return KeyNumber;
}
unsigned char ss ;
void Key()
{

        ss = key_scan();
        if(ss == 1)
                {
                                beep = !beep;
                                TH1 = NOTEH[8];
                                TL1 = NOTEL[8];
                                TR1 = 1;
                                Delay(1);
                                beep = 0;
                        }
        if(ss == 2)
                {
                                beep = !beep;
                                TH1 = NOTEH[9];
                                TL1 = NOTEL[9];
                                TR1 = 1;
                                Delay(1);
                                beep = 0;
                        }
        if(ss == 3)
        {
                                beep = !beep;
                                TH1 = NOTEH[10];
                                TL1 = NOTEL[10];
                                TR1 = 1;
                                Delay(1);
                                beep = 0;

        }
        if(ss == 4)
        {
                                beep = !beep;
                                TH1 = NOTEH[11];
                                TL1 = NOTEL[11];
                                TR1 = 1;
                                Delay(1);
                                beep = 0;
                        }
        if(ss == 5)
        {
                beep = !beep;
                                TH1 = NOTEH[12];
                                TL1 = NOTEL[12];
                                TR1 = 1;
                                Delay(1);
                                beep = 0;
        }
        if(ss == 6)
        {
                        beep = !beep;
                                TH1 = NOTEH[13];
                                TL1 = NOTEL[13];
                                TR1 = 1;
                                Delay(1);
                                beep = 0;
        }
        if(ss == 7)
        {
                beep = !beep;
                                TH1 = NOTEH[14];
                                TL1 = NOTEL[14];
                                TR1 = 1;
                                Delay(1);
                                beep = 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sign == 1)
                {
                                beep = !beep;
                                TH0 = NOTEH[fre_num];
                                TL0 = NOTEL[fre_num];
                                TR0 = 1;

                }
}
void main()
{
        TMOD = 0x11;
        ET0 = 1;
        EA = 1;
        beep = 1;

        while(1)
        {
                PlayMusic();
                if(ss == 8)
                {
                                sign = 1;
                }
                else
                        Key();
        }
}

程序有问题 求帮助:

网友A(2023-12-28):
哥们我用你这个试了下没有效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用你这个试了下没有效果啊

是部分代码,我前面没注意弄了好几次都不行后面才看到

网友C(2024-08-25):
老哥,这个跟着做可以复现嘛,那个压缩包是教程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