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想知道怎么学习stm32啊(之前只学过51单片机)

楼主(2023-12-25):
(无正文)

网友A:
先從stm32 HAL庫起手吧
去安裝stm32cubeMX 再看要開發什麼項目去CSDN查

网友B:
从标准库入手更好一些,因为标准库例程非常全。

网友C:
正在从寄存器学,寄存器学需要对单片机底层了解清楚

网友D:
买一个开发板,正点原子或者野火,跟着赠送的课程学一遍,先学标准库,熟悉后学HAL库,然后做一两个综合点的项目

网友E:
把stm32的4G空间怎么分配的搞清楚, 外设端口的地址怎么设置, 都可以按照51单片机的思路去做. 但是ARM c要比51C难度增加了, 要在c程序上多下功夫.

网友F:
我买了一个pz的,先烧着玩。

网友G:
STM32开发最重要的是掌握C语言编程,并仔细阅读STM32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