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哪里设计出了问题,ST-LINK无法烧录,串口也无法烧录

楼主:
PCB原理图设计求助!
纯小白求助。不知道是哪里设计出了问题,ST-LINK无法烧录,串口也无法烧录

屏幕截图 2023-12-25

屏幕截图 2023-12-25

屏幕截图 2023-12-25

屏幕截图 2023-12-25

网友A(2023-12-26):
图上哪个电路是串口电路?没看到有串口呀

网友A:
如果用H11端口烧录,需用ST-JLINK的VCC GND RX TX连接到电路板

网友B:
先尝试ST-LINK烧录吧,确保接线正确,确保代码里选择SWD方式下载

网友C:
下程序检查是否连接电源和地了

网友D:
1:未接入电源情况下,检查各个芯片有无贴错或贴反(目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5V是否有短路,3.3V是否有短路。
2:插入5V电源,用万用表检查5V,3.3V是否正常。
3:用万用表检查boot0脚是否为低
4:断开电源,检查SWCLK引脚,SWDIO引脚连接是否联通
5:确保软件是SW模式,不是JTAG模式或其他模式
6:降低SW的连接频率尝试。
7:连接调试确保接入5V电源。

网友E:
STlink的SW模式下是否能探测到CPU, 能连通说明SW模式的2条数据线, GND线视正常的. 接下来查下下载算法文件版本是否最新的.  如果不能探测到CPU, 要么单片机坏了, 要么SW数据线不通.

网友F:
只要串口rx,tx,gnd连接正常,信号通畅,芯片vcc供电正常,检测和下载应该比较简单。原理是:
当我们在 STCISP 软件上点击下载按钮的时候,电脑通过串口口不断的发送命令流信到STC 单片机 P30 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 STC 单片机彻底断电一秒钟,让它重新启动。让 STC 单片机
复位到 ISP 监控区域执行监控代码。ISP 识别出 P30 口传来的 STC-ISP 软件给的下载命令信号
(9600bps 连续的 0x7f)。 ISP 就通过 P31 口返回一个信号,传输给电脑上的STC-ISP 软件。软件识别出正确的“密码”握手成功!!!那么接下来就是,P30 口不断的下载我们写的程序文件,P31 口不断的回答电脑“接收正常!”这个步骤循环 N 次。
下载完成后,ISP 监控区域继续识别。这个时候 STC-ISP 软件已经不在发送数据了,电脑软件和
单片机完成了数据校验,于是使 PC=0000H,CPU 不断的从 16K 字节的 ROM 里面读取命令和数据,循环
的执行我们新下载进去的程序!

网友D: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PCB,你有没有做规则和规则检查?我发现单片机的SWDIO是不是和VCC短路了?

白色圈内

白色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