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睡眠模式漏电问题

楼主(2023-12-26):
    我的单片机在进入休眠模式时明明把定时器和ADC还有看门狗都关了,上下拉电阻也没有开,为什么还是会漏电?求助一下论坛大佬

网友A:
把电路贴下,我们共同研究下。

网友B:
单片机别说在休眠模式下,就算在掉电模式下都有微安级别的漏电流,多看看厂家pdf就明白了

网友C:
休眠模式io设置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贴下,我们共同研究下。

没有电路,我也是照着人家样机写的,测到什么功能就写什么,我也没有原理图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别说在休眠模式下,就算在掉电模式下都有微安级别的漏电流,多看看厂家pdf就明白了

样机50个微安,我的三百个微安相差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眠模式io设置高阻态

设置了,进睡眠的时候我把那些io全部设为输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了,进睡眠的时候我把那些io全部设为输入了

设为输入没上下拉?睡眠时应该确保每个引脚有确定电平,要不就看看外部有没有加上下拉,不然还是得单片机开上下拉,或者直接推挽模式输出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为输入没上下拉?睡眠时应该确保每个引脚有确定电平,要不就看看外部有没有加上下拉,不然还是得单片机 ...

内部没有开上下拉,应该不管硬件的问题,因为是别人样机的芯片也是在这个硬件上面测也是没有问题,好讨厌,没有电路图和功能说明的项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开上下拉,应该不管硬件的问题,因为是别人样机的芯片也是在这个硬件上面测也是没有问题,好讨厌 ...

我意思是睡眠时要确保每个引脚有确定电平,如果你全部设为输入时外围电路也没有上下拉,这时引脚就会浮空,就会有漏电流,你可以看下硬件看看哪个引脚是会浮空的,可以把相关引脚设为输出低或者高,是不能输入浮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睡眠时要确保每个引脚有确定电平,如果你全部设为输入时外围电路也没有上下拉,这时引脚就会浮空 ...

好的,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开上下拉,应该不管硬件的问题,因为是别人样机的芯片也是在这个硬件上面测也是没有问题,好讨厌 ...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样机睡眠时的各个引脚状态,再照着样机配,记住睡眠时不能输入浮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样机睡眠时的各个引脚状态,再照着样机配,记住睡眠时不能输入浮空就行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样机睡眠时的各个引脚状态,再照着样机配,记住睡眠时不能输入浮空就行了

引脚没有问题,我和他的配的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样机50个微安,我的三百个微安相差有点大

你板子上有没有什么外围电路或其他芯片、传感器等,可能是这些消耗的。

网友F:
看休眠前把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看看,我在用某齐的一款芯片休眠前配置成数字输入会出现功耗高的问题,然后休眠前把他配置成模拟输入就正常了

网友G:
有电池的要看电池检测AD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H:
1,先看外围的硬件有什么芯片,比如充电IC,升压芯片之类的,它们可能是要关断的
2,不是单纯的高阻,或者低电平,高电平的操作,要看实际情况的,有的芯片是内置了上拉电阻的,你得低电平才能关断的,而有的是低电平使能的,你给个低电平,它就导通了,比如PMOS管
3,如果你有样机,可以列一个表格,对比一下你的和样机的休眠状态下,各个IO的电平状态对比,如果电平状态完全一样,那就是你单片机内部的事了

网友I:
单片机的待机模式仍然消耗电能。 最重要的是它在待机模式下消耗多少电量以及是否在零件数据表中列出的规格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