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通过继电器控制水泵,连线无问题但水泵没有反应,改如何排查错误?

楼主(2023-12-26):
继电器控制水泵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目测驱动不足,用万用表检查ESP32输出电压,以及继电器两端电压,一定要有原理图说明才可以。

网友B:
继电器有没有动作。

网友C:
是不是远程控制的啊?

网友D:
电路图、实物图没有,连问题的情况也不说清楚,真搞不明白这些发帖求助的是不是把我们当着神仙能掐会算了

网友A:
那你先说说继电器有反应吗?

网友E(2024-03-23):
引用 网友A:
目测驱动不足,用万用表检查ESP32输出电压,以及继电器两端电压,一定要有原理图说明才可以。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也是这个问题,我的连接是com口连接电源5v,no口连接水泵,in连接gpio 5号引脚,dc-连接esp32 gnd, dc+连接电源5v。然后现在水泵没反应。继电器硬件换过了,代表硬件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也是这个问题,我的连接是com口连接电源5v,no口连接水泵,in连接gpio 5号引脚,d ...

电源输出电流?继电器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F:
先调试IO端口正常没有?再说驱动继电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