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与单片机外部中断发生冲突造成死机,求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3-12-26):
之前做了一个四轮小车,测距模块用的四个脚位的SR04,只用了一个,有个问题是,撞到墙了,才会停下来,于是添加了2个,分别在左,中,右,各一个,单片机采用STM32F103C8B6单片机,能用的28个引脚,用了25个,只有3个剩余,于是买了那种单总线的SR04模块,接好之后,改好程序,输入程序,死机,卡死SR04读取状态,程序有红外遥控接收,程序采用外接中断,如果注释掉测距程序,可以正常遥控,如果注释掉红外遥控,测距可以正常显示距离,程序中按键采用中断写的,一旦按了按键,程序卡死,请问老师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了。改硬件,还是改程序?

网友A:
按键为什么要采用中断方式来做呢,肯定是你框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为什么要采用中断方式来做呢,肯定是你框架问题

你好,请问有没有框架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框架这方面的资料。

可以看看吴坚洪的单片机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吴坚洪的单片机框架

好的,感谢

网友B:
STM32用仿真器很方便的,不像死忒惨只能烧片子听天由命,用仿真器看看卡死在哪里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