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暖菜器这类有什么好用的mcu吗?
关闭

楼主(2023-12-26):
想问下做暖菜器这一类的有什么好用的mcu推荐吗,性价比高,再有些安全设计就更好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量,随便找个你熟悉的单片机就行了。如果量很大,让厂家FAE给你做就行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MCU?一片PTC可以解决。

网友C:
家电都是用几毛钱的单片机的

网友D:
看你的暖菜器产品定价,如果一般甚至无需MCU节省成本,如果是高大税那啥的主要看看驱动屏的能力和摸屏摸键的要求。

网友E:
可以使用专为家用电器控制而设计的低端微控制器,例如Attiny,PIC的8位8引脚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MCU?一片PTC可以解决。

还是需要单片机的,不然温度幅度变化很大的。

网友G:
LKT6850这颗挺不错的,还有加密功能,可以一举两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是需要单片机的,不然温度幅度变化很大的。

暖个菜,多5℃烧5℃能有多大影响?PTC具有自动恒温功能。而且没有明火,不会因为过温而起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暖个菜,多5℃烧5℃能有多大影响?PTC具有自动恒温功能。而且没有明火,不会因为过温而起火。

你是怎么知道人家不要调温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人家不要调温功能?

你怎么知道一定要调温功能?调温功能作用有多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KT6850这颗挺不错的,还有加密功能,可以一举两得

加密功能怎么体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密功能怎么体现的

一般内部有加密算法、底层加密,而且还可以进行区域密码访问控制。

网友J:
和加密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K:
区别还是有的,加密芯片是被动的,承载m功能(标准或者自定义的算法),安全mcu则是作为主控来运行,核心是主控,主动的器件

网友L:
考虑到安全因素,安全主控可以二者兼得,那挺不错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一定要调温功能?调温功能作用有多大?

这个考虑通用性也能理解,比如本来是素菜,那只要保证不太冰就行了,如果是羹汤,那肯定要带点烫。
再说了,这东西的成本不会太低,单片机在一块以内的有很多选择。

网友N:
带加密的,安全又经济,节省空间成本,是个好选择

网友O:
是哪家的产品,加密做得好吗?

楼主:
以前没接触过,做得怎么样

网友G:
程序移植、算法移植方案挺有特色,防抄版领域 加密性很强

网友P:
什么暖菜机?是微波炉那种吗?

网友Q:
STC系列的都可以,性价比高,量大的话就选择OTP形式的MCU,更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接触过,做得怎么样

同样没接触过。

网友H:
哦 还有加密芯片,那可以有很多方法应用了,有时候专业主控要求高,就得用加密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