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原理图不能ERC电气规则检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26):
Protel99SE画原理图突然不能ERC电气规则检查,出现上面的警告,英文太差,在线翻译是无法运行 MoveCursorToTopOfDocument。 服务器尚未安装或 资源不足,无法加载服务器。MoveCursorToTopOfDocument好像是光标移至文档顶部,无法理解是什么意思?关闭Protel99SE重新打开不行,重启电脑也不行,而且是所有的原理图都不能ERC电气规则检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告诉解决方法,先谢谢!

网友A:
Windows版本太高,不兼容。

网友B:
可以安装DXP或直接安装AD9以上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太高,不兼容。

这个和Windows版本没有关系,我用win7安装protel99se,用了好多年了,是突然原理图不能做DRC检查,问题已经解决,卸载重装protel99se就正常了,卸载重装都不正常我就要还原系统,好多软件又要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DXP或直接安装AD9以上版本

AD24都用过了,操作太复杂,我画的电路很简单,99se来的快,最近折腾洞洞板,99se画洞洞板很好用,你说的DXP、AD9以上版本包括AD24也可以画洞洞板,就是操作复杂,没有99se好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功能模块配置丢失了。
如果还说到这种情况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打开99SE主界面,点击菜单栏最左边的粗壮的“↓”符号,点选“Servers”,
在弹出的窗口内空白处右键点击,选“Install”,路径定位到你安装99Se的目录,选“System”,找对应的运行时出错的模块的配置文件,再装一次就好了。
或在平时99se工作正常时,备份Windows目录下的所有的“*99SE.*"的文件,出错时还原回去也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功能模块配置丢失了。
如果还说到这种情况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打开99SE主界面,点击菜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最靠谱!以前出问题懒得解决就ghost还原系统,最近又装了好多程序,还原系统之后又要装这些程序,好在这次重装99se就解决了,按照你的方法备份文件,下次出问题就更好解决,电脑太老了,等太难用的时候,就还原系统把需要的程序安装之后再用gohst做个系统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