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32F002A/PY32F003/PY32F030系列外接模块演示代码

楼主(2023-12-26):
使用PY32F0xx系列也有差不多一年时间, 对接了不少外设, 列一下也许有用得上的, 就省得再重新迁移了.
按 GPIO, I2C, SPI 三种接口分开放了不同目录

1. GPIO

目录:github/IOsetting/py32f0-template/tree/main/Examples/PY32F0xx/LL/GPIO

74HC165_8bit_Parallel_In_Serial_Out
74HC595_8bit_Serial_In_Parallel_Out
74HC595_PWM_channels 使用74hc595模拟PWM输出
Ci24R1 2.4G无线模块
EXTI_Toggle
LED_Toggle 最简单的亮灯示例
XL2400 和 XL2400P 2.4G无线模块
XN297LBW 2.4G无线模块

2. I2C

目录:github/IOsetting/py32f0-template/tree/main/Examples/PY32F0xx/LL/I2C

ADXL345 三轴加速度模块
AT24C32
BMI160 六轴加速度+陀螺仪模块
BMP180 气压传感器
BMP280 气压传感器
DS3231 实时时钟模块
INA219 电流测量模块
L3G4200D 三轴角速度传感器, 陀螺仪
MPU6050 六轴加速度+陀螺仪模块
PCF8574_1602LCD
PCF8574_1602LCD_PY32F003W_PA2_PA3
PCF8574_1602LCD_PY32F003W_PF0_PF1
QMC5883L 三轴磁场传感器, 电子罗盘
SSD1306_128x64OLED

3. SPI

目录:github/IOsetting/py32f0-template/tree/main/Examples/PY32F0xx/LL/SPI

ADXL345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AX7219_8x8LED点阵
ST7567_128x64LCD
WS2812 全彩LED流水灯
Waveshare_1.54_EPaper 微雪1.54墨水屏模块
XL2400 / XL2400P 2.4G无线收发模块, 使用硬件SPI接口
XN297L 2.4G无线收发模块, 使用硬件SPI接口
nRF24L01 2.4G无线收发模块, 使用硬件SPI接口
nRF24L01 2.4G无线收发模块, 使用硬件SPI接口, 针对SOP16封装的PY32F003

仓库的使用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s://iosetting.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28686274

网友A:
能不能搞个免费的网盘

楼主:
经常有更新的话, 网盘不方便同步, 还是用仓库方便. 上面的github链接好像被编辑器删掉了, 访问帖子末尾的csdn文章链接里面有. 如果不能访问github的话, 用鼠标在github链接上停留一会儿, 会弹出csdn自己的git仓库链接, 这个自动同步的, 不需要%也能访问. 要压缩包的, 仓库首页都有打包下载的链接

github地址:github/IOsetting/py32f0-template
csdn同步的地址 https://gitcode.com/mirrors/IOsetting/py32f0-template

网友B(2024-02-11):
大佬,PY32的AD线性度怎么样?上下限能从vss-vc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PY32的AD线性度怎么样?上下限能从vss-vcc吗?

没问题, 我拿PY32F002B做遥控器, 摇杆四个ADC, 都很正常

网友C:
又是库开发的代码,那可怜的FLASH,还没写几个功能呢,FLASH就满了,
被逼着只能换高价的大容量芯片。为了能继续用低价的小容量芯片,我彻
底抛弃了库开发而从头写代码直接操作寄存器,然后同样功能的代码,其
长度一下子缩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小......

网友D(2025-09-09):
引用 网友C:
又是库开发的代码,那可怜的FLASH,还没写几个功能呢,FLASH就满了,
被逼着只能换高价的大容量芯片。为了 ...

网友E(2025-12-01):
看了一天,这个外设复用太复杂了吧,只有两个串口,好多管脚都可以配置,看的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