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计量芯片?库仑计?有比较适合开发的吗?

楼主(2023-12-2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容易开发的电量计量芯片或者库仑计芯片,用于仪器的,最好可以找到的资料多一点的那种,之前公司用的芯片由于贸易问题没有货源了,现在的芯片是用电压比的那种原理的,使用问题比较多,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随便几毛钱的单片机只要带AD或加个几毛的转换芯片都可以很方便。
便宜的不能太苛求精度,包括抗干扰性能等,既要又要还要不要。
从底层上讲测电流不用电压比的那种还能用啥东东呢,呵呵。
至于资料多没货源啥的,只要你钱多多这些算是问题么

网友B:
国产可以试试中颖,
其实TI的现在也没那么贵了。

网友C(2024-06-06):
贝岭,BL0937电计量芯片

网友D:
库仑计,压根就没有准的,不服来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