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烙铁温度测量仪器制作

楼主(2023-12-27):
请教一下制作烙铁温度测量仪,温度在0到450度之间,请教一下使用测温传感器比较好,还有就是怎么样才能使测量结果精确一点,我之前使用的是测量100次,去除一个最小值和最大值,算平均值,最后发现还是不准确,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包括传感器的原型之类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PTC热敏电阻作为测温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在0到450度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精度。为了提高测量精确度,除了测量多次取平均值外,您还可以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校准传感器:在使用前对传感器进行校准,以确保测量结果准确。 采用滤波算法:对测量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去除噪音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考虑环境因素:温度测量受环境温度和湿度等因素影响,需要对环境因素进行补偿或者考虑使用温度补偿传感器。 优化电路设计:合理设计电路,减小测量误差,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B:
用三个成品“烙铁温度测量仪”的测量结果作为准确值,去“制作烙铁温度测量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PTC热敏电阻作为测温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在0到450度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精度。为了提高测 ...

PTC根本测不了温度,在居里点阻值剧烈变化,只能用来恒温加热。

网友D:
这个不是有专用的感温元件,三个脚的

网友E:
以前编过MAX6675热电偶测温程序,100度以内和18B20相比,误差2、3度,估计500度以内的误差可能就是3、5度。不知道楼主测量烙铁温度要那么高的精度干嘛?MAX6675热电偶探头肯定可以测量烙铁温度,但是,热电偶探头不同安装方式造成的烙铁测温误差估计超过MAX6675热电偶本身误差,任何测温探头不同安装方式都会造成测量误差,楼主应该主要测试烙铁头的温度,烙铁的不同加温方式也会造成烙铁头的温度不一致,这是接触式测量方式,非接触式测量方式就是红外测温仪,不知能否达到楼主要求?红外测温仪没有研究过,不熟悉。

网友F:
在马云家搜索"热电偶"就可以了,电路也是网上那种流行的电路
重要的问题是参考电压,ADC,和校正上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前编过MAX6675热电偶测温程序,100度以内和18B20相比,误差2、3度,估计500度以内的误差可能就是3、5度。 ...

MAX6675是一个驱动热电偶的芯片,误差与热电偶探头有关。

网友C:
应该用K热电偶。

网友H:
焊台的发热芯就带热电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焊台的发热芯就带热电偶。

936焊台发热芯有两种,A1321测温元件是Pt50热电阻,A1322才是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