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STM32源码编译报错,但自己创建的工程不会报错

楼主:
下载的江科大STM32的源码编译报同样的错,但自己创建的工程不会报错
.\objects\Projec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ects\core 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屏幕截图 2023-12-27

网友A(2023-12-27):
换个编译器试试,我遇到过同一个项目这个编译器,换另一个就正常编译了。
新版Keil mdk 都装了俩编译器,不知道你这个Keil有几个

网友B:
Build Output窗口被你反白的那一行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为啥不去看?

网友C:
keil 安装及使用路径不能带中文必须是英文